[讨论] CDMA基站是怎么实现同时多发多收的

楼主(2011-02-21):
虽然知道码分多址可以区分多个用户,但是基站怎么同时处理多个用户的数据呢?例如:A、B、C、D四个用户同时向基站发送数据,那基站是怎么将四个用户的数据分离出来?
是先存储,然后用不同的码去做相关运算,还是同时有多路相关器做运算?
如果先存储,怎么保证实时性?如果同时有多路相关器,那硬件复杂度是否很高?

网友:
嗯,确实啊

网友:
采用码分多址技术,把信号变成码片。这种技术叫做扩频技术。这样的话,数据速率会变为码片速率。扩频码之间相互正交(即OVSF)码,只要知道对应的扩频码就可以解扩出正确的信号。因为正交性的存在,A的信号如果用B信号的扩频码来解扩,得到的全是0,因此,就可以得到需要的信号了。

网友:
运算的过程中并不需要存储,信号在解扩的时候不需要存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解扩的过程。可是,如果多个用户同时发送上行信号,基站是怎么同时解扩多路信号的?
如果基站中对每一组扩频码都有一个解扩器同时处理,那么硬件复杂度岂不是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不是不了解wcdma或cdma2000的信道拟合方式?我是做wcdma的,给你说一下wcdma的信道拟合吧。多个业务信道的基带信号分别与本信道对应的扩频码完成扩频之后,每个业务信道会乘以信道的功率因子(用来控制信道的功率,一般来说,wcdma信号会有64个业务信道,还有其他的控制信道),然后相加(也就是说64个业务信道的同一个时钟周期数据扩频加扰后相加得出一个值),然后这个值再与同步信道相加,又得到一个值,这个值与以后时钟周期的数据组成一个帧,然后是复帧、超帧等。等到了解扩的地方,用这些帧与对应的扩频码相乘,就能直接解出对应信道的数据。

网友:
具体你可以看看WCDMA中3GPP协议的规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按您的解释,基站中应该至少有64路解扩器,它们用64个不同的扩频码同时与每个时钟周期的数据相乘,才能同时解出64个信道的数据。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一个基站肯定不可能只同时处理64个用户,那不同的用户的数据是怎么复用在一个业务信道中的呢?
我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希望您能继续帮我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学生。呵呵,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就好。确实每个信道都有对应的扩频码和解扩码,总共64个业务信道。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在一个5M带宽的频段内。以wcdma下行链路来说,它的频段分配是2110~2170MHz,也就是说占用了60MHz的频带宽度,也就是说支持12个5MHz的带宽,每个5MHz的带宽支持64个业务信道,也就是说一个基站至少能支持768个业务信道。这种业务信道都支持我们平时所说的高速数据上网。如果说电话的话,呵呵,每个电话信号的带宽也就是64K,你算算一个基站能支持多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另外你所说的用户支持问题我也给你解释一下,一般来说,基站每个5MHz的带宽里,拥有256个扩频码。也就是说一个基站,可以支持3072个信道。wcdma基站系统使用扰码来区分用户和小区,具体有多少个扰码我忘了,你可以去查查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如果按我说的那样,基站的硬件复杂度非常高,难道基站都是用的这种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