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c滤波器 有源代替无源后通带变窄 为什么??

楼主(2011-02-21):
我的仿真步骤如下:
1.用filter solution 得出无源模型
2.用回转器替代浮地电感,用Gm替代电阻
3.做AC分析,加入峰值0.5V(峰峰值1V)的差分信号,看AC分析结果。
4.只有1M的通带!!

这个问题困绕了我很久,一直没想明白是什么原因。考虑过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回转器搭错了---------检查了好几遍 没错

2.以为最有可能的是Gm的值仿真错误----------分别用AC(加入峰值0.5V(峰峰值1V)的差分信号)和PSS仿真,结果跟计算差别很小。

现在挡住了,请大侠指点。

网友:
Gm单元寄生会影响滤波器的带宽!

网友:
你原来的带宽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 忘记说了 无源网络的带宽是4M,我一直觉得好像是Gm的值有问题,但具体却说不清楚,好像是单端到差分这个变化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gm的寄生电容很小啊 只有几十fF

网友:
你截个图下来看看。。

网友:
看看你的filter solution中用的单位是Hz还是rad/s???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goodsilicon 说的原因,检查一下。
另外可以用verilogA写一个理想的跨导放大器,然后再仿真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7# goodsilicon 单位用的是Hz 不是弧度。
下面几个图是简单的三阶巴特沃兹滤波器的曲线

这个是cadence里面的响应,黄色的是无源电路的响应,绿色的是有源电路的响应

有源与无源响应对比

有源与无源响应对比

这个是有源电路,里面的gm用ac仿真为40us,但是我发现如果在filter solution里面按照跨导值20us(两端电阻等效50K欧姆)进行综合后得出的滤波器用有源器件替代后响应带宽就会变好,不知道为什么。

有源电路

有源电路

网友:
不知道你的问题,只能说gmc active filter的AC仿真结果与passive filter的结果应该是很一致的,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