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请教,做encounter的时候关于sdc文件里面的约束问题

楼主(2011-02-21):
我是新手一名,请问一下encounter的时候,sdc文件里面的约束应该注意保留哪些,去掉哪些,以及为什么要进行这些去留呢?

网友:
。。。不懂。理论上你拿到的sdc不应该有要去掉的东西啊,那是前面没做干净吧

楼主: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只最开始load网表,以及各种库的那个阶段不是还要准备个sdc文件么,就是那个sdc文件,我看有的资料上写了一点需要去掉某些约束,但具体去哪些以及为什么要去掉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新手就不用改了,等你对设计熟练以后自然就知道修改哪些约束对pr有什么影响,到时候就可以改了

网友:
有些wireload/idea net啥的要去掉的~~~

网友(2014-03-03):
学习中。。。DC导出的 SDC文件,什么都不改 encounter直接用,可以吗??

网友(2018-07-02):
Set_units –time ns –resistance kOhm –capacitance pF –voltage V –current mA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ax WCCOM –max_library tpz773pntc –min BCCOM –min_library tpz773pntc
Set_wire_load_mode enclosed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TSMC16K_Conservative –library tcb773ptc
Set_driving_cell –min –lib_cell PDI –pin C [get_ports N_RST]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max WCCOM –min BCCOM
Set_driving_dell –min –lib_cell PDI –pin C [get_ports N_RST]
Set_driving_dell –min –lib_cell PDI –pin C [get_ports CLK]
Set_propagated_clock [get_clock clk]
Set_max_area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