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lash的烧写问题

楼主(2011-02-21):
本人初学FPGA,感觉有点困难,理不出头绪。现在对flash  AM29LV160DB  进行简单的擦除、读写操作,借用已有的用picoblaze写的flash控制器,我自己修改了下,怎么擦除都不成功,也不知道问题在哪,怎么调试修改。请教达人对flash的控制最基本应该注意的问题都有哪些?

网友:
把代码贴到这,让大家帮着看一下

楼主:
这是部分擦除的程序
                           CONSTANT FLASH_data_in_port, 02        ;Read data from FLASH device
                           ;
                           CONSTANT FLASH_data_out_port, 10       ;Data to write into FLASH device
                           ;
                           CONSTANT FLASH_addr_hi_port, 80        ;FLASH address[23:16]
                           CONSTANT FLASH_addr_mi_port, 40        ;FLASH address[15:8]
                           CONSTANT FLASH_addr_lo_port, 20        ;FLASH address[7:0]
                           ;
                           CONSTANT FLASH_control_port, 08        ;FLASH control
                           CONSTANT FLASH_read, 01                ;         active High read - bit0
                           CONSTANT FLASH_ce, 02                  ; active Low device enable - bit1
                           CONSTANT FLASH_we, 04                  ;         active Low write - bit2

                           NAMEREG sF, UART_data                  ;used to pass data to and from the UART

                           ;erase chip command sequence
                           ;
                           LOAD s9, 00
                           LOAD s8, 0A
                           LOAD s7, AA
                           LOAD s1, AA
                           CALL FLASH_byte_write
                           LOAD s8, 05
                           LOAD s7, 55
                           LOAD s1, 55
                           CALL FLASH_byte_write
                           LOAD s8, 0A
                           LOAD s7, AA
                           LOAD s1, 80
                           CALL FLASH_byte_write
                           LOAD s8, 0A
                           LOAD s7, AA
                           LOAD s1, AA
                           CALL FLASH_byte_write
                           LOAD s8, 05
                           LOAD s7, 55
                           LOAD s1, 55
                           CALL FLASH_byte_write
                           LOAD s8, 0A
                           LOAD s7, AA
                           LOAD s1, 10
                           CALL FLASH_byte_write
                           ;
                           ;wait for erase to complete by polling status register
                           ;
          chip_erase_loop: CALL FLASH_byte_read                   ;read status register
                           TEST s0, 80                            ;test MSB
                           JUMP NZ, end_chip_erase
                           LOAD UART_data, character_fullstop     ;progress dots
                           CALL send_to_UART
                           CALL delay_1s
                           JUMP chip_erase_loop
                           ;
           end_chip_erase: CALL send_CR
                           CALL send_OK
                           JUMP prompt
                           ;
         abort_chip_erase: CALL send_Abort
                           JUMP prompt

         FLASH_byte_write: OUTPUT s9, FLASH_addr_hi_port          ;set 24-bit address
                           OUTPUT s8, FLASH_addr_mi_port
                           OUTPUT s7, FLASH_addr_lo_port
                           OUTPUT s1, FLASH_data_out_port         ;set data byte to be written
                           LOAD s1, 00                            ;set controls
                           OUTPUT s1, FLASH_control_port
                           LOAD s1, 06                            ;>45ns delay
                           LOAD s1, 06                            ;  but do something useful by preparing register!
                           OUTPUT s1, FLASH_control_port          ;clear controls
                           RETURN

          FLASH_byte_read: OUTPUT s9, FLASH_addr_hi_port          ;set 24-bit address
                           OUTPUT s8, FLASH_addr_mi_port
                           OUTPUT s7, FLASH_addr_lo_port
                           LOAD s1, 05                            ;set controls
                           OUTPUT s1, FLASH_control_port
                           LOAD s1, 06                            ;>70ns delay
                           LOAD s1, 06                            ;   but do something useful by preparing register!
                           INPUT s0, FLASH_data_in_port           ;read data byte
                           OUTPUT s1, FLASH_control_port          ;clear controls
                           RETURN

网友:
O_O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看得懂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