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it 软件 技巧求教!

楼主(2011-02-21):
软件中想要打印版图,但是放大后无法打印全部版图,可是缩小后又无法把图中布线细致展示。我用的A3纸。如果有方法请告知!
另外如何不用滚轮进行放大和缩小呢?或者显示放大缩小比例?

ukinfo的答复
a3太小了,你试试大点的page size
按回忆,l-edit是要3键鼠标的,滚轮比较先进,不兼容,你可以试试看调整鼠标,再不行只能买个3键鼠标

网友(2012-05-16):
可以安装一个虚拟打印机,例如DeskPDF,smartPrinter
然后将版图打印成PDF格式保存在磁盘上。
这种PDF是矢量图形,别说A3,放大到A1也不会失真的。

网友:
如果是数字式的pdf应该不会是真的,你把文档放大应该很明显的感觉到软件会自动补偿,但是如果pdf文档由图片转换,清晰度取决于图片

网友(2016-03-21):
回复 网友A:

   您还在使用L-Edit?初学L-Edit,有许多不懂得地方,可以请教一下您吗?能留个联系方式吗?minminy_lucky@163.com,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