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igma delta AD的参考电平电路怎么做

楼主(2011-02-22):
sdm的Fs=1M,OSR=1024,参考电平要怎么考虑啊?有没有什么好的资料可以参考,谢谢

网友:
Fs=1M,OSR=1024, 这么牛??
做什么用啊? OSR=1024 ?????????????????????

楼主:
sdm本身不是我做的,我就负责做两个参考电平
做什么用,这个不方便说啊

网友:
最简单的用电源电压,一切ok

网友:
This is a tricky question. If the SDM has a moderate dynamic range, the Vref can be generated on chip. Using a bandgap reference to drive a fully-differential amplifier will give Vhigh and Vlow, and therefore the Vref. The design of the fully-differential amplifier with minimum power requires a bit of knowledge. There is a document from Analog Device talking about this.

If your SDM has a very high SNDR, say >100dB, then Vref is good to be off-chip. Just my two cents.

网友(2011-04-28):
楼主找到正确答案了吗?我也正有这个问题要问呢。

网友:
输入信号500Hz带宽
通常bandgap做出来的Vref低频噪声抑制比较好,应该不难做

网友:
BG + fully-differential OPA is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