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TCL脚本

楼主(2011-02-22):
想要遍历两个有子目录的文件夹A和B生成文件列表,如果A和B中有同名文件,则B中的文件不加入列表,想了半天没有什么思路,各位熟悉TCL的高手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请问是将子文件夹中的文件也遍历吗?

楼主:
B中没有子文件夹但是A中有子文件夹,如何把A中和B同名的文件不加入列表倒是没想到怎么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1.读A文件夹,将所有文件名一一记录入一个数组,比如ignore,数组索引为文件名;
2.读B文件夹,遍历其下所有文件,若$ignore{文件名}不存在,则打印该文件名到指定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