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两级放大器的摆率问题,困惑

楼主(2011-02-22):
两级放大器有两个大的电容,Cc与CL,但是书上说第一级的摆率限制为Itail/Cc,为何啊,Cc的另外一端又不接地,怎么就能这样直接计算了?困扰了很久,希望大虾们解答一下。

网友:
你再好好研究一下,两级运放的摆率是分正负的,大小可能不同,与两级的电流偏置大小有关。
maloberti的教科书上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
两级运放的摆率由第一级和第二级的最小值决定,分为正负摆率,
第一级,均为Itail/Cc,考虑第一级摆率时,假设输出不变,输入大信号,导致差分管一个截止,一个完全导通,因此摆率就得到了Itail/Cc
第二级,如果为class A型结构,则摆率为I0/Cload,如果为Class AB型结构,摆率一般就较大,取决于第一级

网友:
两级的方向可以变化

网友:
未必要接地才能算SR吧,在大信号时候一个管子关闭,电流全部从CC走过去,Cc充电,两端电压同时充电,这时候只要Cc的输出端是不变的直流电压就可以吧,相当于交流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两级运放的摆率由第一级和第二级的最小值决定,分为正负摆率,
第一级,均为Itail/Cc,考虑第一级摆率时,假设输出不变,输入大信号,导致差分管一个截止,一个完全导通,因此摆率就得到了Itail/Cc
第二级,如果为class A型结构,则摆率为I0/Cload,<这里应为I0/(Cload+Cc)>如果为Class AB型结构,摆率一般就较大,取决于第一级,<Class AB 也有slew rate问题吗?)>

网友:
虽然不接地,但两端是不对等的。栅端不会变化太大,就可以近似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虾,那我们指的摆率是指第一级的输出和第二级的输出的最小值,并不是都指第二级的输出,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理解,摆率总是指最终输出的变化率,这是它的定义;但实际上第一级的摆率慢于第二级时,整个电路的摆率就受限于第一级的时间。或者说,整体电路的摆率=min(电路中所有点的摆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Class AB 也有slew rate问题,当输出管的G极电压瞬间大幅变动时,假设从高跳至一个低值,因为CL,Uout不能立即变化,这时输出管NMOS进入截止,PMOS进入饱和区,以Ids恒流对CL充电,slew rate=Ids/CL,因为Ids非常大,Uout经过极短时间就攀升到接近Vdd,这时PMOS退出饱和进入线性区,结束slewing过程。

网友:
    你说的这是哪种classAB?看起来像classA。

网友:
楼主说“第一级的摆率限制为Itail/Cc”不正确,应该是两级放大器的总摆率被第一级限制为Itail/Cc,第一级的输出摆率是Itail/(Cout1+(1+A2*Cc)),非常小,所以第一级的输出节点可以看做虚地,第2级的摆率很大,不影响总摆率,可视为理想放大器,Cc是反馈电容,第2级构成电压并联负反馈,拉扎维叫电压电压负反馈,在Cout1远少于1+A2*Cc的前提下,Itail大部分流经Cc,Cc的左端是虚地,所以积分电压Uout(t)=-Itail*dt/Cc,它的斜率=-Itail/Cc,就是说正的Itail引起下降摆率,值为Itail/Cc,这里,只有8楼是靠点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只说了上升摆率过程,另一个过程,即G极电压从低跳至一个高值,形成下降摆率,可作相同的分析

网友:
看来还是需要仔细研究放大器呀

网友:
同意10F的解释,要向保证两级运放正常工作的话,第一级的驱动能力总要比第二级小

网友:
第一级的输出摆率是Itail/(Cout1+(1+A2*Cc)),非常小,所以第一级的输出节点可以看做虚地
------------------------
为什么这样第一级输出节点就可以看成是虚地呢?
是因为那个电容很大,所以相当于小信号接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第一级的输出摆率是Itail/(Cout1+(1+A2*Cc)),非常小,所以第一级的输出节点可以看做虚地
请教大虾 Itail/(Cout1+(1+A2*Cc)),是怎么算的啊,为什么第一级输出节点就看做虚地了啊??

网友:
回复  lgy747

   第一级的输出摆率是Itail/(Cout1+(1+A2*Cc)),非常小,所以第一级的输出节点可以看做 ...
引用 网友E:

    扯远了,用电流分析就OK了,不用虚地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太懂您计算第二级时用 Io/(Cc+CL),能讲清楚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