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CPLD的全局时钟资源

楼主(2011-02-22):
使用CPLD的全局时钟资源是不是直接把线连到glck管脚上就可以了,还需要软件或程序上操作吗

网友:
从时钟管脚进去的时钟是走全局时钟网络的,具体参考对应datasheet 中clock resource那块,内部的衍生时钟一般软件也会分析其fanout的数量及约束,来决定是否走全局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