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与 dft compiler 的搭配

楼主(2011-02-22):
有个问题请教大伙,如果我事先用 mentor 公司的 mbistarchitect 软件为某设计中的 ram 添加内建自测试,接着想用 synopsys 公司的 dft compiler 软件为整个设计添加扫描链,这种混合使用软件的方式是否可行?

网友:
可行!!!
问过一些同行也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这种混合使用软件的方式是可行的

网友:
没问题的,放心用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伙的释疑!

楼主:
再请问大伙, synopsys 有没有可以对 memory 进行 bist 操作的软件,还有就是,socbist 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网友:
First time I know about mbistarchitect; thanks

网友:
Synopsys也有的,不过不是工具的形式,已经变成一个DWIP的模块的形式提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谓 DWIP 模块,可否请朋友说得详细些。是指 synopsys 公司提供包括检测电路的 rom/ram 模块吗?如果是,提供的是未综合的 rtl 级代码还是其它格式或文件?     谢谢你之前的回复。

网友(2011-05-26):
这么做的很多。mbist 就产生一个r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