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 FUNCTION函数求助

楼主(2011-02-22):
function Delta(Arg : signed; Cnt : natural) return signed is
  variable tmp : signed(Arg'range);
  constant lo : integer := Arg'high -cnt +1;
begin
  for n in Arg'high downto lo loop
   tmp(n) := Arg(Arg'high);
  end loop;
  for n in Arg'high -cnt downto 0 loop
   tmp(n) := Arg(n +cnt);
  end loop;
  return tmp;
end function Delta;

请问 variable tmp : signed(Arg'range);中Arg'range是什么意思呢?该怎么理解
constant lo : integer := Arg'high -cnt +1;和tmp(n) := Arg(Arg'high);中Arg'high是什么意思呢? 该怎么理解

楼主:
望能够通过函数参数说明哈,谢谢

网友:
VHDL的书上应该都有介绍这一类型的吧?就是数据的一些属性而已。'range就是该数据的范围,'high就是该数据的最高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能否说详细一点,把参数写进去,然后把每句语言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假设  Arg : in signed(15 downto 0);Cnt <=4;且Arg<=16'b1111_0100_1101_0110
那么
    variable tmp : signed(Arg'range);与variable tmp : signed (15 downto 0);等价
    constant lo : integer := Arg'high -cnt +1;与constant lo : integer := 15 -4 +1;等价
    tmp<=16'b1111_1111_0100_1101
这样理解不知对没?谢谢

网友:
应该是这样,不过没怎么用过,脑海中只有概念而已。

网友(2012-07-31):
-- function Delta is actually an arithmatic shift right
-- This strange construction is needed for compatibility with Xilinx WebPack
--这个函数只是实现了简单的算术右移,右移后左边补上符号位
--Arg'high相当于Arg最高位所在位数,例如Arg = 0101 则Arg'high = 3,因为Arg最高位在第三位上。
function Delta(Arg : signed; Cnt : natural) return signed is
  variable tmp : signed(Arg'range);
  constant lo : integer := Arg'high -cnt +1;
begin
  for n in Arg'high downto lo loop
   tmp(n) := Arg(Arg'high);        --高位补上符号位
  end loop;
  for n in Arg'high -cnt downto 0 loop
   tmp(n) := Arg(n +cnt);          --右移cnt位,所以要截断右边cnt位
  end loop;
  return tmp;
end function Delta;
在一个博客上看到的这个函数的解释,是右移(左边符号位扩展),嘿嘿~
http://blog.163.com/jinyun_xie/blog/static/1283908112012576194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