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aplication has run out of memory??

楼主(2011-02-22):
各位大虾,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如有希望能告诉我解决办法,
谢谢!!

网友:
是不是内存条太小了?

网友:
升级到12.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4G内存各8G内存的机子跑过,结果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是12.2了

网友:
换64位的电脑和64位的ISE吧。

网友:
在c盘下的boot.ini里面
[operating systems]
下面加上/3GB

网友(2011-09-16):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

网友(2012-08-14):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