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OC encounter的问题?

楼主(2011-02-22):
SOC encounter工具有没有命令来约束wirelength,通过命令来控制线长。谢谢!

楼主:
呵呵,那位大哥可不可以给小弟说说是那条命令啊!!谢谢。。。。。。。。。。。

网友:
有吗?没有吧。。。。

网友:
能不能用pre-route 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insertRepeater
可以设定多长就加一个buffer的

楼主:
可以设置多长wire加一个buf或则其他cell,但这个都是具体到那一个instant或则cell。
我想要的是对整个芯片进行约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