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 AMS实现一个NMOS的问题

楼主(2011-02-22):
各位大侠,小弟我现在碰到了一个用Verilog A语言写一个NMOS的问题,实在不知道改怎么办。就是我现在有一个NMOS的I-V和C-V的特性曲线,上面的每一个点的值都知道,要写一个Verilog A的语言还原出这个NMOS,就是输入一个Vth和Vgs,可以得到一个Id和Ggate,好像要用查找表,可小弟我不知道怎么写,敢问那个大侠可以指点一下?推荐点资料啊什么的也行~!

谢谢了各位~!

楼主:
额。。。不要沉了啊。。。这个NMOS管的参数都是从一篇paper里得到的,也只有这些参数,所以我要写Verilog A写出这个NMOS。。。

网友(2014-05-22):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