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entor dfta 工具扫描链端口怎么复用?

楼主(2011-02-22):
弱弱请问各位大侠,mentor dfta 工具扫描链端口怎么复用?能给出简单提示?
看tranining 文档,可以生成 SCAN但是所有的SCAN PIN都是新生成的.弄了很长
时间,就弄不出复用.请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用 "add scan pins" 命令指定一下复用的pad就可以了

楼主:
确实是使用add scan pins 命令,我之前一直都没有试成功,主要是在run 之前执行add scan pins 复用端口,
后来仔细查看了文档,是在run命令之后执行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