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stro中打双VIA的问题

楼主(2011-02-22):
各位:
本人初学Astro,现在想在Routing时让所有的VIA都是double的,
不知怎么实现,请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办法。困难在于你是要100%双孔,理论上可以去改tf,但是一般std cell 不会做的那么大

网友:
回复  liuily206

没办法。困难在于你是要100%双孔,理论上可以去改tf,但是一般std cell 不会做的那么大 ...
引用 网友A:
[/quo楼上的正解

楼主:
那假如从M1直接连接到M3的话,需要打VIA1和VIA2,都是单个孔的情况下,VIA1上所带M2的面积就小于rule中的M2的最小面积了,例如单个VIA2所带的M2为:0.75*0.75,而rule中要求0.9*0.9,在做DRC验证时就会出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这个意思啊,放心吧,没有哪个pr工具会那么傻的。除非你tf就没写对。

楼主:
我的已经除了这个问题了,提示M2面积不够啊!

楼主:
我的已经出了这个问题了,提示M2面积不够啊!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给的tf没有min area的描述吧,否则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要是修改tf文件的话需要修改哪些地方啊?
我用的是Chart035工艺

网友(2014-08-01):
回复 楼主:

    这个解决了吗,怎么打两个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