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for语句有关的问题

楼主(2011-02-22):
大家好,  请问for语句能放在always块的外面吗?  如果不能的话,要想实现一个clock能进行一次运算,应该怎么用for?还有for语句综合的结果会怎么样?谢谢 望大家指教

网友:
应该可以这样吧,没有什么不好啊

网友:
要能合成的 for loop
相當於平行運算的展開
要在always外 使用平行運算 那就用assign 多寫幾次吧

网友:
按照硬件描述来做,最好使用计数器去实现循环,这样便于理解最后生成的电路结构,如果直接使用for语句,比较抽象,不过也不是不能用的。并行的for语句是有的,不过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查查资料吧。

网友:
for不能写在always外面

网友:
不建议可综合语言中使用for循环。

网友(2011-06-29):
for语句来实现循环只能精简代码,建议尽量少使用for语句

网友:
一般写testbench常用。在RTL级需要自己设计一个计数和比较电路。不过用for可以有选择地生成一些重复逻辑,你可以搜搜for generate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