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之antenna model问题请教

楼主(2011-02-22):
请教一个问题,
在用Astro修antenna 定义的时候有一个model的选择,其中model 4的描述如下:“uses side_wall area,ignoring all lower_layer segments”
这边的后半句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是指在计算的时候不算入底层的metal,或是在antenna跳线的时候不往下层走线,还是说有其他的理解呢?
还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假设从gate出去的连线有M1, M2, M3, 按照那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计算M1, M2两层Metal,只计算M3的.

楼主:
了解了,谢谢楼上的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