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布局布线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2-22):
RTL级仿真通过,综合后仿真通过,但是布局布线后的仿真就是通过不了,形式验证也都做了,没有问题。时序分析也做了,频率满足。
但是布局布线后的仿真,reset从有效变为无效后就会出现不定态,想请问大家,这个问题一般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鄙人没有经验啊~~

谢谢~~

网友:
所有信号都出现不定态?

网友:
先确定下哪个模块的原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所有信号,是部分信号~布局布线后逻辑都打平了~~信号也不是很好找,费时间的很~~

网友:
你是不是都是异步复位呀,这个要在环境里调reset时间,比较麻烦的,下次要用同步呀

网友:
也要分析你说的出现不定态是一种什么现象,如果只是短暂临时性的,在时序仿真中是有这个可能的;如果是大范围的而且还会对数据结果有影响,导致了不定态扩散,那就要考虑时序上的约束了。

网友(2011-03-24):
回复 楼主:

    你好,想请教一下布局布线后仿需要添加的文件,谢谢!

我用的是encounter布线,想要在modelsim中后仿,需要添加哪些文件呢?

我添加了sdf,post_PR.v ,post_PR.sdf,还有个simc18_neg.v,貌似还少东西,请教一下

网友:
reset的high fanout 处理了么,在后端,

后端怎么会出flat网表呢,晕倒, 应出层次化网表啊,

如果时序满足,仿真通不过,要具体FE/BE 联合起来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错误是什么啊???

网友:
正常~~~~~~~~~~~~~~~~~~~~~~现象
慢慢找原因

网友:
IR drop过大,导致电压降的太低,逻辑电平出现metastable

网友(2015-09-12):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找原因找了很久了,就是找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