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dc问题,关于多时钟选择的约束

楼主(2011-02-23):
具体问题如下:
系统由外部时钟和内部振荡器时钟两个输入,通过一个组合电路(包括分频模块和数据选择器模块)后供给整个系统工作,
ext_clock      |            |
              ----|组合电路|------clk,在试验中,我把clk设定为时钟(因为后面的约束都是以他为参考的),那他的源如何设置呢?
in_clock        |            |

我用的是命令: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add  -source  -master_clock    -divide_by

请各位指点一下,是在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

(我刚才实验了下下,就单纯的设定3个时钟,呵呵 显然是不行的,就是为了看看结果。结果提示ext_clock无法以clk作为参考而添加约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