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debussy怎么添加Xilinx的库?

楼主(2011-02-23):
我的VHDL程序中加入了Xilinx模块生成器生成的dcm模块。也就是在vhdl中用到下面2句:

  1. library UNISIM;
  2.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这导致debussy编译时出现下面错误:

  1. -- Error: center/dcm_loc/dcm_loc.vhd(28): Unknown identifier: Vcomponents.
  2. -- VHDL Compiler exiting by error.
  3. Total 1 error(s), 0 warning(s)

不知道大家如何解决这种问题。怎么把Xilinx的库加入到debussy中?

网友:
vhldcom -lib unisim C:\Xilinx\12.2\ISE_DS\ISE\vhdl\src\unisims\unisim_VCOMP.vhd
   编译后,在本地文件夹下应有unisim.lib++目录,map之:
     vlmap unisim unisim.lib++
   再执行vlmap,应显示有
   =======================
   unisim   = unisim.lib++
   之后再编译其他引用此库的vhdl就可以找到库了。

网友:
謝謝提供方法

网友:
使用filelist,然后使用
-y  your_ise_library_rtl(behavior)_code_path
+libext+.v

网友(2011-07-12):
回复 网友A:

    vhldcom -lib unisim C:\Xilinx\12.2\ISE_DS\ISE\vhdl\src\unisims\unisim_VCOMP.vhd

  这个命令是在哪里加的呢? 没搞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windows的DOS命令行里敲。
在你的debussy工作目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给一个完整的在debussy下添加xilinx库的文件或操作命令吗??
    比较着急。。。。。
    谢谢。

网友(2011-09-30):
回复 网友A:

    现在发现有时候需要用到很多xilinx的库,用debussy打开的时候,我知道把相关的.v文件编译就可以了。

   但是,这样还是麻烦。有没有方法,像modelsim那样,把所有的库都编译呢?

网友(2011-12-27):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对windows下的cmd不是很熟练。
我按照你介绍的方法,输入
D:\Novas\Debussy\bin\vhdlcom -lib unisim D:\Xilinx\13.3\ISE_DS\ISE\vhdl\src\unisims\unisim_VCOMP.vhd
D:\Novas\Debussy\bin\vlmap unisim D:\Novas\Debussy\bin\unisim.lib++
D:\Novas\Debussy\bin\vlmap
出现
unisim = D:\Novas\Debussy\bin\unisim.lib++
但是还是出现楼主说的错误,能否将正确的详细过程,告诉我(why2009a@sina.com)?
谢谢了

网友(2013-04-12):
我怀疑winddows下的debussy根本就不好使,方法全试过,都没用

网友(2015-03-05):
學習中
感謝樓主發問相關問題呀

网友(2017-01-07):
有没有ACTIVE-HDL最新版的还有破解文件啊, 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