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置参数? spectreRF 仿真 pfd+cp 的noise

楼主(2011-02-23):
大家好,
我在用 spectreRF 仿真pfd+cp 的噪声,对这个我有几点疑问,希望大虾能够帮我解惑,多谢!!!!

1. 我该仿真 pfd+cp 还是 pfd+cp+lpf ?仿真出来的结果应该是 dBc/Hz ? A^2/Hz? V^2/Hz?

2."sweep type"应该设置为relative还是absolute? 如果是relative,   “relative harmonics” 设为几?为什么?
3."maximum sideband"应该设为几?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4.“input source” 如何设置?

(我按照一些论坛上的帖子,做了下仿真。pfd+cp,后面接个vdc,但是仿出来的噪声在10K~100M是-50dBc~-90dBc,这个与一些文档上看到的-100多dBc差别也太大了,所以来求助)

问题比较多,希望大虾能够多多指教,如果能给我个文档参考,那最好不过了

楼主:
我在很多帖子上看到过类似参数设置,但都没看到为什么这么设置,希望大虾给点详细的指教

楼主:
对了,还有  harmonics 的个数,我该设为几? 这个有什么参照标准吗?

网友:
具体的还应该把pss和pnoise的仿真原理明白了才能搞清楚。
对你这个,仿无lpf的,就用电流,仿有lpf的就用电压。不过有lpf怕不一定能找到工作点,用absolute。max sideband应该是控制精度的,就是哪些噪声折回去。越大越好但越慢,所以按文献说法要实验。harmonic记不清了,只记得不影响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去多试试,还希望大虾们能给更详细的回答

网友(2012-08-13):
回复 网友A:

    你好。如果仿真PFD+CP的电流噪声,在CP的输出端应当怎样连接呢。是连接一个恒压源,还是连接一个大小适当的电容,还是直接把lpf带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不做这个了,所以我说的还得你自己尝试一下,我这里没环境实验了。如果想看电流,应该是要用恒压源放在后面,起到设定工作点的作用,同时应该也能做probe用。如果不加恒压源,单cp可能会导致工作点不正常(它是一个高阻输出,它的输出正常是靠反馈稳定的,而仿真时没有反馈,所以只能人为设置。)至于加不加LPF,那意味着仿真结果里是否包含LPF的噪声。另一方面,如果加了LPF,再看电流噪声就没有意义了。这时候再加恒压源在后面可能是有问题的,可是不加似乎工作点又不一定能搞对,所以可能需要些仿真技巧。其实可以学习一下icfb里pll设计的那个流程,不论是用那个流程还是仅准备参考,都是有价值的。

网友(2017-04-15):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按照一个教程设置为absoulte,扫描出来没有dbc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