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hdlc帧与帧之间必须是整数个"7E"标志吗?

楼主(2011-02-23):
比如:
7E 7E 7E bit0 bit1 bit2 bit3 ... bitn 7E 7E  bit0 bit1 bit2 bit3 ... bitn 7E 7E 7E
其中红色部分为数据,这两帧数据之间的间隔必须是整数个7E吗(如绿色的7E为两帧之间的间隔)?

网友:
协议规定的,必须要,而且怎么理解你说的非整数的7E?只有7E才是帧的定界,没有的话,就被当作一般数据处理了。

网友:
当然得是整数个啊,非整数个的话还能是7E吗,无法识别啊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