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是否有使用 mbist 软件

楼主(2011-02-23):
再请问大伙, synopsys 有没有可以对 memory 进行 bist 操作的软件,还有就是,socbist 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网友:
synopsys的mbist使用designware来实现的。
socbist,顾名思义, bist for So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再说得具体些。是指对整个 SOC 芯片实现测试吗?是否具有对整个 PCB 板设计测试系统的功能?谢谢。

网友(2011-05-26):
MBIST (Memory Built In Self Test) is logic built within chip to test memories.
Because of decreasing area and increasing complexity in memories, testing memories in chip is very critical.

网友:
用Mentor 的 MBISTArchitecture吧

网友(2013-06-08):
同问呀,有没有大神说的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