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 天线问题

楼主(2011-02-23):
在zroute完成后,想在指定net上加diode,比如input port ,
并且在icc中检查,确实是没有天线违反的。

提示如下,无法添加,应该怎么实现?

insert_diode -nets [get_flat_cells -all net1] -diode_cells slow/ANTENA -prefix MANUAL_DIODE
Warn:no antenna violtion is found.
Error:it is not recommanded to use classic router commands after Zroute commands.

网友:
这不很明显嘛。。。。命令没用对。用insert_zrt_diode
那个warning如果能加上就甭管呗。而且貌似给input port 加diode,应该在place之前加吧

楼主:
谢楼上,继续讨论下
我用的是09版icc,怎么查不到 insert_zrt_diode  这条命令?
input port ,确实不该用这条命令,即使打算添加,也前面加好些。

更新一下问题:
对于icc中查不到,但calibre查出的天线,怎样处理?
insert_diode  是否只能针对icc中看得到的违反进行修复?

详细描述一下,问题是这样的:遇到过一种工艺,calibre 与 icc  ant rule计算方式不同.
上面2种与icc一致,而后面2种icc ant rule没有这种计算,所以必然检查不到,造成layout中查到大量天线违反。
请大家给点建议和思路,谢谢!

calibre ant rule

Ant.5MA {
   NET AREA RATIO 5M 4M 3M 2M 1M poly gate sd > 400
   [AREA(5M)*!AREA(sd)/AREA (gate)] }
Ant.5MP {
    NET AREA RATIO 5M 4M 3M 2M 1M poly gate sd > 400
    [Perimeter(5M)*!AREA(sd)/Perimeter (gate)] }
##############
Ant.5MAG {
    NET AREA RATIO 5M 4M 3M 2M 1M poly gate sd > 500
    [(AREA(5M)+AREA(4M)+AREA(3M)+AREA(2M)+AREA(1M)+AREA(poly))*!AREA(sd)/AREA (gate)] }
Ant.5MPG {
    NET AREA RATIO 5M 4M 3M 2M 1M poly gate sd > 500
    [(Perimeter(5M)+Perimeter(4M)+Perimeter(3M)+Perimeter(2M)+Perimeter(1M)+Perimeter(poly))*!AREA(sd)/Perimeter (gate)] }

####################

icc ant rule
...
dbAddAntennaLayerRle _libId 4 "METAL1" 400 '(0.203 0 400 2200)
dbAddAntennaLayerRle _libId 4 "METAL2" 400 '(0.203 0 400 2200)
dbAddAntennaLayerRle _libId 4 "METAL3" 400 '(0.203 0 400 2200)
dbAddAntennaLayerRle _libId 4 "METAL4" 400 '(0.203 0 400 2200)
dbAddAntennaLayerRle _libId 4 "METAL5" 400 '(0.203 0 8000 30000)
dbAddAntennaLayerRle _libId 4 "VIA12" 20 '(0.203 0 83.33 75)
dbAddAntennaLayerRle _libId 4 "VIA23" 20 '(0.203 0 83.33 75)
dbAddAntennaLayerRle _libId 4 "VIA34" 20 '(0.203 0 83.33 75)
dbAddAntennaLayerRle _libId 4 "VIA45" 20 '(0.203 0 83.33 75)
...

网友:
1,是insert_zrt_diodes,少打了个s,不过这不应该是查不到的原因吧。。。。
2,是不是绝大部分问题出在metal5上?
五层metal的设计?看ICC的rule里metal5是topmetal但calibre的似乎不是。所以请检查下两个rule用的是否一致。或者直接加我QQ吧,下班时间可以讨论。。。

楼主:
insert_zrt_diodes ,help,man, 0906 ic compiler commands,都查不到。你用的版本是不是高些?
m2,m3,m4,m5,每层都有违反,只是举例抄写,top metal是一致的

网友A:
看你的antenna rule很像SMIC的格式,而且好象你的antenna rule是clf格式的吧?ICC是不认clf的,得转成tcl.
  其实你的antenna rule就没读进去,所以在ICC上是没有antenna的error的,calibre就能检查出来.  你转一下,用tcl格式的rule再跑一遍,应该就差不多了. 而且, SMIC的和TSMC的rule格式有点不一样,SMIC的缺了一句话,即使读进去了也不去check的,两个公司的rule你都有的话,可以拿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明白了一些些,O(∩_∩)O哈哈哈~,

网友:
向上跳线或者在layout加天线二极管如果有地方的话

网友(2013-09-17):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把clf文件转为tcl格式?

网友(2022-06-07):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antenna rule很像SMIC的格式,而且好象你的antenna rule是clf格式的吧?ICC是不认clf的,得转成tcl.
   ...

请问SMIC缺了那一句话啊?我是tcl格式也正常读都进去了,里面的检查值也和calibre的值一样,但是icc没有检查出来,calibre就检查出来了,是否是就像你说的没有检查呢?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 -antenna true 是默认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