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lew rate boost的问题

楼主(2011-02-23):
SR_BOOST

SR_BOOST

找了相应的Patent看了,但是还是没弄明白左边的曲线是如何得到的。只能定性的知道电流会大,但是为啥会和输入压差是线性关系就不知道了!望用过这种结构高人们指点!!

网友:
这个有意思,把专利贴上来先。。。

楼主:
US6359512.pdf (161.74 KB , 下载次数: 128 ) 回复 2# goodsilicon
here it is!!!!!

网友:
我看过这个专利,没看懂

楼主:
that's why I post this thread, dude

网友:
slew rate boost一般不都是要用交叉的结构吗?

网友:
The unbalanced differential pair senses the input, and provides a peak current to charge the output transistors, if the difference is larger than a certain value (such as 30mV).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your reply
I see this in principle and my question is why the gm is constant ( it could be seen the from the left plot).

楼主:
hope someone could help me ~~~

网友(2013-02-05):
真棒主题...........................

网友(2015-01-20):
回复 楼主:

我理解Igp,gn指的是输出电流,即Igp=Im12-Im10。在input differential Voltage Delta Vin==0时,Im12=Im10.

当Vin+减小,Vin-变大时,Ir2会变大,Ir1会变小,使得I4的输出朝着负的方向变化,
M9上sense的电流就会相应地变小,直到M9断开,即Im9=0,Im10=0。
于此同时,I3上也有类似过程,I3的输出也朝着负的方向变化。但当M9断开时,M11仍处于饱和区。
这时,有 Igp=Im12-Im10=Im12

当进一步地Vin+减小,Vin-变大,M11的gate电压会被限到某个较低的电平上,Im11和Im12达到最大值。

如果把从输入经过I4,M10的电流增益定为GmN,经过I3,M12的写作GmP.
定性的分析,那么在Im9从某个值减小到0这一个区域的时候,总的电流增益是GmN-GmP(简单点就取绝对值)
而当Im9=0之后,一直到Im11达到最大值的这一区域,总增益是Gmp.

这样就可以理解左边它的输入输出曲线图了。

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