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工作状态里的gds和ron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2-23):
ron指的是直流下的导通电阻吗?那gds又是指什么呢?

网友:
小信号电阻的倒数

网友:
ron是mos管工作站线性区的导通电阻

网友(2011-08-31):
顶起来,谁有更详细的回答!!!

网友:
ron是直流仿真出来的VDS除以IDS,
gds是在这个直流状态下的小信号输出阻抗的倒数。

网友:
当管子工作在深线性区时,我们关注的是管子的导通电阻,ron就是管子的导通电阻,此时不关心gds。
当管子工作在饱和区时,我们关心的是输出阻抗,就是1/gds,不用关心ron。

网友:
感谢你提这么好的问题啊,我一直都没注意它两的区别;
我刚刚和我师兄讨论了,并且我亲自仿真过;
Ron是漏源直流电压差除以通过它的直流电流;
而gds 是小信号等效电路图中ro的倒数;
关于上面的结论我是这么理解的,当MOSFET工作在饱和区,等效为一个大电阻;
Ron表现出来的是直流特性;
gds表现的是交流小信号特性;
不论晶体管工作在饱和区还是线性区;
这两个特性都是成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管子工作在线性区,这时要画出电路的交流等效电路图,那这个工作在线性区的管子的等效电阻是用gds,还是用ron?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管mos管工作在线性区还是饱和区,小信号模型中的输出阻抗永远是1/gds。
ron是大信号输出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2-04-13):
如何计算gds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能计算么?一般直接看DC工作点数据的吧...小信号电阻r0=1/(λ*Id)=1/gds ,但这个λ的值不知道哪里来啊...

网友:
λ是一个工艺参数吧,具体怎么来的还真不知道,同问

网友(2012-12-31):
回复 网友C:

   那个是沟道调制的系数,一般是通过测试得到的。画出不同栅压下的Ids-Vds关系,之后反向延长曲线 会交到同一点。此点的大小就是early电压。与lamda存在一个运算关系。

网友(2014-08-15):
回复 网友D:

   您好,那如果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的时候的电阻值该怎么计算?   是 ron 还是1/gds ??

网友:
亚域区也是一样算的
可以用print dc工作点,就会发现两个并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ac resistance gds=1/ro

网友(2014-10-14):
回复 楼主:

small signal (ac) impedence

网友:
Ron可以认为是直流静态工作点的导通电阻。
   1/gds就是在直流点上的交流的导通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交流阻抗是在多大频率下的?

网友(2014-12-11):
还是不是很清楚,ron和gds关系具体是什么??交流小信号为什么用个gds表示??

网友:
一个是直流参数,一个是交流参数。

网友(2015-05-28):
是这样吧

网友(2016-04-09):
很好的回答!

网友(2017-03-15):
回复 网友D:

   回答得很好,感谢解答。受教了,向大神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ron~1/gds

网友(2017-05-07):
可以 可以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回答得很好,感谢解答。受教了,向大神学习

网友(2018-06-26):
学习了,以前都没注意到

网友:
感兴趣的话题

网友(2018-09-08):
小信号电阻 ...

网友:
很好的问题,以前都没有注意到

网友(2018-10-31):
回复 网友F:
厉害,学习了

网友(2019-05-12):
感谢大佬们的分享!今天仿真突然发现两者的不同,现在清楚原理了!

网友:
It is very very good

网友(2020-07-2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ron

网友(2020-11-12):
受教了,感谢大神们

网友(2023-01-18):
非常感谢 很清晰

网友(2024-09-05):
受教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