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旗下所有软件介绍

楼主(2011-02-23):
小弟在曾有CADENCE 使用经验但旗下软件类别分不清,请各位前辈指点!

只知道COMPOSER 是用来画schematic的
Virtuoso是用来画layout的。
那transient simulation,DC simulation, LVS, DRC 又是用的什么软件呢?
还有SPICE 是怎么回事,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LVS和DRC不是软件,是流程。
LVS是指,你的版图和电路图,功能是否一致。
DRC是指,你的版图画得是否符合工艺要求的规则。
一般,Calibre的LVS和DRC检查,用的是比较多的。
SPICE,是用来模拟电路物理参数的,比较精确,但是速度不快,对于大规模设计,就不行了。
DC综合,我没使用过。
我用的是RC,可能都是一个流程环节的。
就是,把RTL级别的代码,综合成门级网表,然后让给布局布线工具,进行具体的物理实现。

软件很多,一般根据你的工作方向,会用到一系列软件。
先熟悉流程,然后想办法在某几个环节做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