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旗下所有软件介绍

楼主(2011-02-23):
小弟在曾有CADENCE 使用经验但旗下软件类别分不清,请各位前辈指点!

只知道COMPOSER 是用来画schematic的
Virtuoso是用来画layout的。
那transient simulation,DC simulation, LVS, DRC 又是用的什么软件呢?
还有SPICE 是怎么回事,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我还以为你知道,倒!

网友:
transient simulation,DC simulation:是simulator的功能。cadence的analog simulator是spectre;spice,Pspice,hspice,edlo不是cadence的simulator.
cadence的ADE是一个frame,可以装入不同的simulator去仿真。对应的measure是MDL。
LVS和DRC是layout verification。cadence是assure,diva和dracula。dracula很老了,diva on-line,功能小,assure是最新的。其余比如calibre是mentor的tool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