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处理器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1-02-23):
大家好:
      本人最近在设计一款mcu时,遇到几个困难希望大家指点下,先行谢过了:
1、flash与eeprom的接口是如何定义的,不知道接口,我的很多其他模块就无法定义了,那设计就无从下手了。
2、mcu中有一个配置字,很多资料上说它是通过烧写器来控制的,那它是怎么实现的呢?这个疑问最大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坐等高人!

楼主:
坐等高人指点!跪求指点!

楼主:
这里这么多人研究mcu为啥没人知道呢?

楼主:
坐等高人!

网友:
1. 設計通用型module, 要掛不同eeprom flash ip 再設計bridge
2. 就是內部的eeprom or flash中的某一個區段 ex: 0x010000~0x0100FF 是放生產參數用的, 0x0~0xffff是code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台湾的朋友!呵呵
    关于那个配置字我知道它的功能,可是既然它控制很多硬件,我觉得它应该是个寄存器才对,可是寄存器的话又不能保存,掉电就没了,所以它应该放在flash里面。所以我猜测它应该这样来实现:烧写程序时将内容烧写入flash里面,然后烧写完成后自动读出来放在一个寄存器里面。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这些都是猜的,哎,没啥具体的可以参考。
    再就是你说通用module,我想再问你一下。是不是负责下载程序的模块不在这个模块里,我的意思是说,我对flash的接口是不是就是一个promgram counter和一个instruction register啊,我只要这个周期送地址,下个周期是不是就可以锁存指令了呢。

楼主:
最后一次自己顶!!!!!

网友(2011-06-02):
大家都在进步中

网友:
kan kan ba  ye

网友:
额,设计板块最火了,怎么这帖子很少有人回。
MCU不是太好弄,我也想弄一个,可是无从下手。现在正在搞环境,就是调不通。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那里调不通啊,咱们可以交流下,你是学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我已经开始FPGA验证了,但是很多细节我是隔离开了,因为它们与设计可以说是独立的。你说的调环境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呵呵!我不是学生。环境是,我是用的软件,调试我下载的一个IP核总是报错。也不知道是我的环境问题,也不知道是ip核问题。后来编译成功了,到硬件环境上,没反应。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