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微处理器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1-02-23):
大家好:
      本人最近在设计一款mcu时,遇到几个困难希望大家指点下,先行谢过了:
1、flash与eeprom的接口是如何定义的,不知道接口,我的很多其他模块就无法定义了,那设计就无从下手了。
2、mcu中有一个配置字,很多资料上说它是通过烧写器来控制的,那它是怎么实现的呢?这个疑问最大了。

楼主:
难道没人研究过吗,难道大家做MCU就没做到这一步吗,不会都是拿FPGA验证下功能就算完成了吧!

楼主:
再顶,坐等高人指点!

楼主:
顶!坐等高人!

网友:
如果flash和eeprom是外接MCU了?

flash和eeprom选型定了吗?如果确定哪种型号的器件,接口不就定义了嘛,

如果flash和eeprom是内置MCU,那你所采用的代工厂会提供给你两者原型设计,接口会明确的。

不知为何你还不知道接口如何定义?

烧写一般是JTAG接口,你可以看看相关资料,本人也没设计过。

另外,MCU就你一个人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不是我一个设计,但是是我负责的,所以很多细节我想搞清楚。
      我们实验室一般需要做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买相关的ip核,以前买过ram的,可是rom的没买过呢,所以不清楚。也无从知道型号,选型更无从下手,以前都是人家给任务我就设计,可是现在自己负责一个芯片的时候,才知道很多事情难做。
      还有那个配置字的问题,我是猜不到它在芯片里面是如何实现的。
       希望您能再指点下!

网友:
具有JTAG口的芯片都有如下JTAG引脚定义:   TCK——测试时钟输入;   TDI——测试数据输入,数据通过TDI输入JTAG口;   TDO——测试数据输出,数据通过TDO从JTAG口输出;   TMS——测试模式选择,TMS用来设置JTAG口处于某种特定的测试模式。   可选引脚TRST——测试复位,输入引脚,低电平有效。

所以你设计的mcu肯定要有以上输入输出接口,如何实现你要看看JTAG接口有关协议了。

个人感觉也不会太难,虽然我没做过。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 ATMEL的 S52和AVR系列的下载方式(SPI)
flash 可以被JTAG读写,但也有一些MCU,可以被MCU 自己读写

E2两种方式应该都能访问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你们买ip都是买哪里的,价格大概多少》?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不过我做的mcu没有jtag口,下载程序是五线下载,一条高压线vpp,一条电源vdd,一条地vss,再就是串行数据与时钟了,不知道这种编程接口是不是也可以外接JTAG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谢谢你的回复,你和楼上的意思是说我做的mcu(pic16f627)也是通过JTAG口给flash编程的吗?请说的详细点!非常非常感谢!这个mcu的程序下载对外是5条线,高压线,电源线,地线,时钟线和数据线,与jtag有啥关系,能跟我说的明白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不清楚,之前不是我负责的。

楼主:
坐等高人!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MC8051以及D8051的IP核啊,现在网上很普遍的,我当时是采用了fpga内部的RAM来进行验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奥,谢谢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都是类似的是吧,8051也是用的flash的是吧!他们都属于通用module。。。
    我到网上搜下。再次感谢

楼主:
最后一次自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