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CTS时插入buffer过多的问题

楼主(2011-02-23):
用Astro做CTS时,发现插入的buffer很多,做CTS之前core的使用率只有66%左右,而做CTS时却失败,然后core的使用率增加到了95%以上,这是怎么回事呢,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学习了,之前做了2年模拟,现在刚接触数字,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CTS都是失败
CTS之前要准备什么?是place的原因还是SDC本身就不对啊,还是哪些option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
sdc/cts option 或者是design本身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SDC没问题,CTS option指的是那一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skew/transition/lev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指timing setup的设置吗?我现在对transition的值如何确定还不是很清楚,只知道设大了会导致插入buffer过多,这个design的频率大概50M这样,transition的值我设置为1,其他的参数应该都用了默认值,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

网友:
CTS的时候最后显示warning:no buffer/inverter's LEQ classes in CG,然后就fail了
我在添加命令里,show buffers/inverters 却没有任何cell
在search里选了一些cell,再运行CTS时,又提示 “忽略掉我选的cell 因为没有延时”为什么buffer 和inverter没有延时啊?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有点怀疑high fanout synthesis是不是没有做,如果没做的话很有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有可能是没remove 掉ideal network吧?

网友:
提供一种思路.
buffer插入过多. 我认为多数情况下是因为skew过大引起的. 工具努力去balance 不同clock之间的skew. 只能加大insertion delay.

造成skew过大可能有几种原因.
一种是不需要同步的clock你去balance了.
一种是无法balance的去balance了: 比如片内和片外时钟.

建议理清时钟结构再去cts.

网友:
感謝大大問了我一直以來想要問的問題

网友:
我也是进来学习的,进来一直在学APR,哈哈!

网友:
需要remove 掉ideal network?

网友:
1、cts做不了。。很有可能是没有remove掉ideal network
2、楼上有人回答插入buffer过多时因为skew偏大引起的,理论上skew是越小越好,所以工具就会尽量的插入buffer来减小各个路径之间的偏差,buffer数量就多。。。lattency值也会变大。。
建议:仔细查找时钟树路径级各级buffer,检查时钟树综合文件看是否有问题。。。。

个人理解,如有问题还请指正!

网友:
详细点,我也想问问

网友:
CG应该是clockgate吧,libary是不是正确?

网友:
有些BUF在时序库里面没有延迟信息,需要设置set_dont_use,不然工具一直会调用它导致优化不过

网友:
在balance skew时选择local的不要选global,这样可以少一些buffer,不足是时间比较长。

网友(2013-10-29):
先做做平, 再修drc 试试

网友(2014-03-16):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应该是reference lib 中的 “TIM” view 出问题了

网友(2019-07-02):
请问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apr也遇到类似问题,想请教一下.感觉在时钟起始点和module之间就插了N多级(80级左右)的buffer,想问问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请问是要移除掉sdc中的ideal net是吗?能告知如何移除吗?谢谢!

网友(2019-08-03):
clock path 上max_tanstion 设了多少?是不是设置得过小了,工具来fix drc 时加了很多buffer

网友:
另外,你没有给工具指定clock gate  cell type,还有clock buffer/inv指定得type,需要check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