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延迟电路

楼主(2011-02-23):
对于一个脉冲信号y,希望经过一个受时钟(时钟周期设为T)控制的延迟电路delay之后,脉冲信号y整体被延迟了一个时钟周期T。这样的延迟电路,有没有人做过?或者有建议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
你的功能我可能理解不很正确,按照我的理解,可以用flop来实现。直接打一拍就好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与时钟的上升沿如果刚好是对齐的,利用一个D触发器就可以。可是,信号的上升沿与时钟不是对齐的,怎么办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可是 信号是无明显规律的数字信号,用SR触发器,好像无法实现延迟一个时钟周期,我尝试了。

网友:
如果时钟频率不确定,信号也完全不确定,而且他们之间也完全没有关系,这个的确很难办到。我还没想到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时钟信号是确定的,要处理的信号只是跟时钟没有确定的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的话,如果Flop一拍达不到要求的话,就用Delay line。不知道你要实现的功能是什么,感觉Flop一拍比较有道理。除非不是同步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sigma-delta 调制器里的一个小模块,用来实现延迟和反馈DAC的功能,我好像有点找到思路了。很感谢!

网友(2013-08-22):
常用于 DIY数字延迟项目中的集成电路是什么呀?:

网友(2015-09-16):
回复 楼主: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