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2001风格问题

楼主(2011-02-24):
2001风格中的module(output [datasize-1:0] dataout,
                                input [datasize-1:0] datain
                               ..............);

datasize如何parameter啊?感觉要用parameter参数化就只能用老格式啊。

网友:
啊   就是在module后面 写的啊
module shaX
#(
parameter...
)
();
...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说parameter datasize = 32这句话写在什么地方?写在module申明好之后,vcs报告datasize为定义的变量。

网友(2011-07-15):
2楼说得很清楚了啊,在port定义之前,module申明之后

网友:
module(a,b,c,d)

parameter data_size = 32;

input [data_siza-1:0] a,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