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阱

楼主(2011-02-24):
why in traditional process, n well process is popular? what's the advantage compared to p well process?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楼主:
I only know it's going to be compatible to NMOS process. Since before Nwell process, NMOS is popular, from cost purpose, NWell is good choice. Any consideration from technology view?

网友:
wait for more explaination

网友:
我认为电子迁移率大于空穴的迁移率,大概在2.5倍左右。所以nmos的速度将比pmos的速度更快,所以设计者更多选用nmos。。。为了这个衬底被换成p衬底来优化nmos。。。还有其他的请补充,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