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射频电压/电流 单独放大 ?

楼主(2011-02-24):
大家好!我有一个任务,在2GHz附近实现独立的“电压放大”和“电流放大”。

如,在低频模电里讲到,BJT共射放大电路可实现电压和电流放大,共集只放大“电流”(输入输出电压基本一致),共基只放大“电压”(输入输出电流基本一致)。     但在射频(2GHz左右),翻了很多资料都没看到,放大器能单独放大电流或电压。

有什么样的放大电路,能在"频率2GHz”左右,放大器能单独放大电流或电压,或是以“电流放大”或“电压放大”为主。最好能用ADS仿真。
就是说,“电流放大器”-- 输出电流变大,而输入输出电压保持基本不变,或变化很小。“电压放大器”-- 输出电压变大,而输入输出电流保持基本不变,或变化很小。

网友:
不行的吧

网友:
只要你的RF晶体管的fT足够高,你不是一样可以通过CB或者CC接法实现你的目的吗

网友(2013-02-19):
什么样的应用都有啊,对于同一负载,进行功率放大,那么意思味着电流放大了,还是电压放大了呢?

网友:
在低频时,放大器的放大,讨论的电压放大与电流放大,而在RF频段,只讲功率放大。因为,要低频段,你测试时,仪器用的是示波器,而在射频时,你测试用的是功率计,频谱仪或网络分析仪。RF时,测试的特性阻抗一般时固定的,50OHM,只要是功率增大了,你可以转换成是电流放大或是电压放大,当然指的是射频信号的幅度增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讲的真好,但是功率放大怎么转换为电流放大还是电压放大

网友(2013-04-08):
7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分别是低频和射频的概念,如果一定要在同一频率内转换有公式的吧~

网友:
对于相同的负载来说,提高电流了,负载上的电压就会增大。

提高了电压了,负载上的电流也会增大。

所以功率放大有两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