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rcules LVS 中参数提取问题

楼主(2011-02-24):
我在做Hercules LVS 时,lvs command file中的VARIABLE string STARRCXT = "TRUE";
在运行hercules中间出现以下情况

在command file中查到这些layer了,但都是大写的,
不知道和EQUIVALENCE设置有关吗,如果有关系的话,
不知道怎么加EQUIVALENCE
有人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烦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烦恼是:做Hercules时不能够导出需要的TOPBLOCK文件夹,那么后面就不能做starrc参数提取,前面的图片是描述我做Hercules时卡在此处。   PS:VARIABLE string STARRCXT = "FALSE"时,LVS pass

楼主:
自己顶一下,很想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