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tcad里的doping concentration是什么意思吗?

楼主(2011-02-24):
不会说,直接上图,大家帮忙看看,NMOS vertical cut through the NMOS drain/body/ntub/psub

网友:
就是参杂浓度。

楼主:
嗯,这个我明白,那一个图里可能有不同的掺杂,那是不是从图上看不出是哪种掺杂呢? 比如NMOS 的Drain下是N+掺杂,再下面是P-WELL了,是P掺杂了,那图是不是就给出掺杂浓度而不区分哪种掺杂呢,而要自己分析的是么?

网友:
灌水中灌水中灌水中灌水中灌水中灌水中灌水中灌水中灌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