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 5141不能编辑电路,怎么解决?

楼主(2011-02-24):
Cadence IC 5141不能编辑电路,调用库文件显示以只读打开,新建元件库也是不可编辑状态。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可能是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如果前面的安装都是OK的话

楼主:
有没错误图片?发个上来看看。

回复 网友A:

    是单位服务器里的系统,以前都是好的。现在突然这样了,系统及软件运行都很正常,就是进入电路图窗口,电路能打开,就是不能编辑,新建的也没有用。怎么解决啊?

网友:
to think therfore i am

网友(2012-07-2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顶上来 求助各位

网友(2013-12-27):
同求中,我的也是这个样子,求大虾指导

网友(2015-01-29):
应该是锁定了某些文件,找到库的位置,删除那些锁定的文件。

楼主(2015-03-04):
时间太久记不得了,看我自己另一个帖子好像是换了个license解决了。
http://bbs.eetop.cn/thread-285743-1-1.html

网友:
虽然不一定有用,不过楼主可以试试看,
关掉icfb后,把工作目录里面的所有以.cdslck结尾的文件删掉
查找所有*.cdslck文件的指令
find -name "*.cdslck" -print

网友(2015-05-06):
回复 网友B:
  请问:工作目录在哪里?怎么找?

网友:
在自己新建的库的文件夹下删除.cdslck文件就可以了,可以试试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系统总是提醒我输入内容存在危险字符,不让发,所以只能截图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神好认真,非常感谢你,我才刚入门,你说的内容非常详细,我留着以后再研究研究。前些日子,我把原来的35G的Linux文件删掉了,向同学重新拷贝了40个G的Linux,然后用虚拟机打开它,电路就能编辑了,现在用的蛮顺手的。不过你放心,我那里面没有几个电路,所以删掉也没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可不是大神,我也是在学习过程中。刚好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大家互相帮助嘛,一起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今天遇到了这个电路不能编辑的情况,删了那个以cdslck为后缀的文件之后,可以用了。现在好像有点看得懂你上次截图的内容了。哈哈,大神!

网友(2015-08-16):
楼至解决了吗??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6-04-11):
回复 网友D: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