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LC/TLC NAND flash 40-bit 60-bit BCH ECC 逻辑设计

楼主(2011-02-24):
本团队具有多年NAND flash controller设计研发经验,对于超多纠错bit ECC有成熟算法。
该算法特点,
1. 并行编码,并行度可配置
2. 并行译码,并行度可配置
3. 译码与纠错可同时进行
4. 根据纠错的延时要求,可选择使用1、2或3个伽罗华域乘法器的结构
5. 并行查找错误位置,并行度可配置
6. 数据块大小可选择512B/1024B
7. 算法优化皆有团队自行完成,无版权问题
对于有兴趣的公司或者个人可以提供免费咨询。
有意者请加QQ 1761935602

楼主:
回复 楼主:
按照Samsung和Hynix的road map,估计很快就要100bit ECC了。

楼主(2011-07-09):
顶起,希望有需要的同学能看到,我们提供免费咨询

网友:
你所说的可配置编解码,是指设计的电路在工作的时候可任意配置并行度吗?
还是指设计时并行度可配置,但实现的电路只有一种并行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指后一种,我们有一种套完整的脚本,可以去任意配置并行度,并自动生成测试向量。

网友(2011-09-02):
请问有没有更详细点的介绍?

网友:
最近在用FPGA实现BCH的编码与解码,由于要考虑到硬件的实现,并且没有足够的rom空间,最大的总线传输能力位8*8bit,总共要编码的信息码元位长度为4kbytes, 不知道在实际进行编码时一次能进行多少位的编码。考虑到硬件的实现,要分成多少份来实现。急切恳求各位达人伸出援助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该BCH ECC IP的特点介绍

lOptimized for 1KB ECC data blocks

lSupports multi-level (12/24/60) ECC on the same hardware

lLow area implementation, finite field multiplier can be reduced to one

lLow power consumption with fine-grained clock-gating technology

lZero latency for ECC encoding and decoding

lLow ECC correction latency with architectural innovation

lConfigurable parallel level for BCH encoding and decoding

lConfigurable parallel level for CHIEN search

lSupports pipelined BCH decoding + error correction in correction block level

lSilicon proven

楼主:
回复 网友C:

    需要先确定4kByte数据的传输延时才能确定所需采用的架构。

网友(2011-12-08):
有没有具体的面积和纠错延时的参数呢?我们公司正在寻找这方面的IP

楼主(2012-04-02):
72 bit ecc is ready

网友(2012-07-26):
请问有没有nand flash controller?

楼主(2012-10-10):
回复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关心,
我们现在有两大系列,一个是适用于FPGA的低面积高频率方案。一个是针对ASIC应用的低面积低延迟方案。
对于FPGA应用,有如下特点,
1. 采用创新方案,并广泛使用对偶基乘法器,分组乘法器,大大减少连线资源
2. 采用三级流水架构,做到纠错0延迟
3. 在V5 FPGA上,24bit ECC (1KB)使用6500 slices,最高频率超过150MHz

对于ASIC应用,有如下特点,
1. 纠错能力支持软件可配置,可从8,12,14...,72...中任意调节,配合不同NAND flash纠错要求
2. 支持任意数据块长度(<2kB)
3. 采用三级流水架构,做到纠错0延迟
4. 广泛使用对偶基乘法器,分组乘法器,大大减少乘法器开销
5. .13工艺下,运行频率超过200MHz,72bit ECC(纠错能力软件可随意配置,三级流水架构),少于19万门。革新算法,支持多种提前结束功能,功耗大大降低

以上两个系列IP,都已有多家客户采用,反馈良好。

网友:
60bit在V5或V6上占用多少Slice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手头暂时没有60bit的数据,
72bit的数据是v5 FPGA占用19392个slice

楼主(2013-01-13):
回复 网友E:

你好,

能否给出对于nand flash controllr的具体设计指标?

我们现在能提供的nand flash controller具有以下特点,
1. 支持所有种类nand flash
2. 支持ONFI2.0/ONFI2.1/ONFI2.2/ONFI3.0,toggle 1.0/toggle 2.0接口
3. 可通过软件支持所有命令组合
4. 支持多通道连接,interleave操作
5. 内嵌高性能ECC模块,可软件在线配置ECC纠错能力,最高可支持72bit ECC
6. 还有一些特别功能,请来信索取

网友(2013-04-15):
联系方式是啥?多少钱?

楼主(2013-07-02):
回复 网友F:
呵呵

网友(2014-07-01):
QQ没人理我呀,有Email留个吗?我现在在规划一个SSD控制器,对你们的IP挺感兴趣,我的邮箱是duheping@sina.com

网友(2014-08-05):
市面上做nandflash控制器的还挺多?

网友:
什么公司啊

网友:
哦。厉害佩服啊。呵呵

网友(2018-12-01):
BCH纠错能力太差 IoI, SSD早就不用了

网友(2019-02-22):
BCH纠错能力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