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DSP处理语音信号。

楼主(2011-02-24):
有人用过DSP处理采集的语音信号没? 请问一下,一般定点DSP都是采用的小数乘法,比如16位二进制补码表示的小数,范围-1~+1,那是不是用AD转换器采集的语音信号也得转换成这样的形式呢?AD转换器怎样表示采样后的数据呢?是用的二进制补码表示的采样数据吗?还是带符号的原码表示?小弟查了哈AD转换器的手册,未果,忘达人不要见笑,帮小弟解答哈。

网友:
是定点的就用定点算法啊,怎么还小数表示 ,AD采过来就是数字的 ,比如你采1K的单音,采样频率是16k,那每个周期就是采16次,每次采样的数值由具体的AD芯片及外设参考电压决定,比如3.3V是最大,16位有符号表示就是-32767到32768之间的数值 。那你才过来的数据就是这个范围之间的定点整数,比如采样后存入一个int型的数组,可以用CCS里面的画图工具看到采到的正弦波。之后就用这个采样数据进行编码和解码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