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综合edf文件??

楼主(2011-02-24):
ise要怎样才能综合edf文件呢??谢谢!!

网友:
edf文件应该是综合后的结果,楼主的话,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我只是把我工程的一部份用synplify综合,最后再用ise综合,布线,我要怎样做呢??

或是你们是怎样做的?我是初学者,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在创始ISE工程的时候,有一个顶层文件类型的选项,你选择EDF格式的文件,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创始工程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部分用Synplify呢?全部用就好啦。然后ISE新建工程如楼上所说就搞定了。

网友:
如果只是用synplify综合一部分模块,可以把综合后的edf文件,改名为edn,之后就同你使用coregen产生的edn文件的使用方法相同。

网友:
不用改edf到edn,直接用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说的意思不是很明白,我看网上有人说,这样可以,你看成不:1、写一个与edf文件同名的.v文件,定义输入和输出, 把它设为black_box;
2、把.v文件、edf文件和其它文件加入工程,综合,ise在综合时合自动调用edf文件;

各位高手,希望能指点一下,如果不对,希望能详细说说步骤,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对此问题有同问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那么麻烦,首先建立一个新的工程,整个工程的源文件选择为edf。
    然后把以下三类文件加入ise就可以进行实现了。
    1.synplify综合出来的edf文件。
    2.synplify综合出来的synplify.ucf文件,注意这个文件里面是没有管脚信息的,需要自己手动添加。
    3.如果设计中包含了ip core,还要把<ip_name>.ngc文件放到ise的工程目录下。

网友(2014-07-27):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神,我遇到了ise调用edf文件时的问题,是ip问题,明天去试一下 ,希望能成功,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