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谁用过 tanner (IC design) 软件?

楼主(2011-02-25):
tanner 没有像 cadence or mentor 那么普遍, 不知有没有哪位用过? 有破解的吗?

谢谢啦

网友:
以前上学用过,现在不用了(也没有了),主要用Cadence。如果搞ic,还是用Cadence or synopsys

楼主:
我自己一直用Cadence, 问题是有一IP 是用 Tanner 设计的, 我现在没法  streamline this design flow.

网友(2011-04-09):
用过的人当然很多,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软件

网友:
我刚刚开始学习tanner,cadence还没有接触过,原和大家以前分享

网友(2020-11-05):
cadence and synopsys are b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