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O的一个问题,求教高手

楼主(2011-02-25):
同志们啊 问题:IO里面我用一个双向的buffer控制其信号让他实现输出buffer的功能,让其中的控制信号置1或者0,那么这个置是通过让其信号连到电源和地,应该是连到IO的电源和地把?而IO中的所谓guard ring 就是IO的电源和地吗?他需要连出去到其他外部信号上吗?求教了

网友:
控制 I/O buffer的信号可以用core power/gnd 的,

I/O 上一般有2组power/ground(p/g) , 一组是I/O p/g , 一般是高压 , 增大noise margin,
core p/g是为了和内部core p/g一致,电压一致性,

i/o gnd有时候和core gnd完全连到一起, 是为了更好的ESD 效果,

I/O 的guard ring 和一般模拟电路的guard ring一样的, 不过是增加隔离作用,
可以用p/g ,  具体要看IO文档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高手指点 呵呵  受教了

楼主(2011-08-09):
回复 网友A:

   上海华虹库 可恶的pad  我要将三块版图放在一个片子上  高手有经验吗  给点意见  关键是那个华虹pad特别大 而我的版图特别小 搞得中间空荡荡的  共用的输入引脚能不能连一起啊  我觉得应该可以哦  对吧?那pad真不知道怎么连  心虚  求大神给力支招  第一次画的版图要流片啊

网友(2011-11-28):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

网友:
io pad的guard ring 已经abut在一起了, 连到i/o的p/g的,不需要另外连出去,

控制信号接到1'b0 , 1'b1 这是接到Core的 power,ground,
不是i/o的, 因为你接个3.3V的power给 一个1.8v的管子,不太好的

一般接到tie cell的A 端, 保护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