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没有静态电流只有5uA左右的DCDC?

楼主(2011-02-25):
有没有静态电流只有5uA左右的DCDC?

网友:
有,一个dcdc,不需要太多静态电流!

网友:
我觉得很难,首先基准电路就要消耗不小,当然如果有认证过的基准电路,采用特殊结构,功耗会很低。

其次,DCDC中的EA需要一直工作吧,关键是开关的损耗,加起来应该远查过5u。

个人觉得很难做到。

网友(2011-05-30):
静态电流可以分为好几种,一个是shutdown current, 一个叫no swiching current, 还有的指的是no load current.   shutdown current当然可以做到5uA,甚至更小.另外两个就做不到,TI的有no load current做到50uA的, 需要在工作的时候关断很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