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关于ADC的东东~~~

楼主(2011-02-25):
我是一小本,对ADC比较有兴趣,现在就要开始做毕设了,请问各位从来没做过ADC三个月的时间做ADC现实么??我之前没有过ADC的相关经验,只做过带息基准和放大器~~~~望各位大侠给点建议~~~

网友:
虽然我也是菜鸟,不过我认为三个月太短了。。

网友:
看想做到哪一部了,如果只是做做behaviroal simulation, 三个月也差不多吧

网友:
可能要视你是做哪一种类型的ADC而定了:Flash, SAR, Pipeline, Sigma-Delta, etc.
若做一个普通性能的ADC,若你对Switched-capacitor circuit有一定的了解或身边有人指导的话,
可以尝试下FLASH/SAR ADC。
由于现在Pipeline ADC一般都会涉及到Digital Error Correction的概念,可能会花一些时间来理解;若有人交流或指导,则应该还好。
若是Sigma-Delta ADC个人感觉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它会涉及到偏Analog部分的Sigma-Delta Modulator,及纯Digital的Decimator。个人也仅限于概念上的接触,所以也不太清楚难度会多大。只是因为个人DSP方面基础不是很扎实,所以感觉蛮难理解的。
当然对于做任何一种类型的ADC,要想追求极致性能的话,都会接触到很多电路的改进技术,都是需要花时间去study的,比如现在SAR ADC在10 bits下可以做大于100MS/s的速度等。
以上供你简单参考!

网友:
让工作起来应该能实现。让达到性能,那就要看性能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