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 vrefence buffer 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11-02-25):
最近在做10Bit Pipeline ADC,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reference buffer的设计。我设计的buffer采用了两级OP带Cascode补偿的结构(区别miller补偿),然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带3p负载电容时,buffer可以工作,但是输出呈欠阻尼震荡,空载时,系统直接做等幅震荡了,震荡幅度有30mv,单独仿真运放+电容的电路,PM在各种情况下都有70deg以上,buffer的STB分析对应的PM也有70deg以上,可是一接到实际电路中(带时钟的PLADC),就出现上述情况,很是不理解;第二个问题是如果OP中的Cadcode管处于截止态,那么输出的波形基本不振荡了,这个我也很不理解,恳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带3p负载电容时,buffer可以工作,但是输出呈欠阻尼震荡;
空载时,系统直接做等幅震荡了,震荡幅度有30mv”

可能我的理解与你所描述的现象有所偏差。不过,感觉这样的现象有点不太合理:
对于two-stage op-amp,当空载时其稳定性应该更好才合理。
想请问下你仿真时,输入信号是DC还是SineWave呢?
如果是sinewave会不会是因为op-amp驱动能力不足,而输出信号受输入信号的影响呢?
同时,建议输入一个DC信号,看Pipeline ADC的buffer输出是否有所不同呢?
以上供简单参考,谢谢!

网友:
ADC在比较的时候接的电容值要考虑进去,否则输出负载太大,二级运放是要震荡的。
采用2级运放不像一个好办法。
建议采用1级classAB结构。

网友:
就是不知道你这里空载是什么情况,是加电路后空载还是单独仿真空载?前者意味者testbench可能和实际电路不相符,后者表明ac与tran相矛盾。如果ac与tran矛盾,那优先考虑tran结果。对ac结果就不能只看pm,要看整体性质,是不是有些doublet或者复极点,使得pm很好但瞬态不好。
而且据我的印象cascode补偿对负载要求很苛刻,本身也容易产生复极点。

网友:
If it's a fully-differential amplifier, you may check your cmfb loop. There is chance that the osc is from the cmfb.

网友(2011-11-03):
顶。
很深的问题,听高人解答

网友(2014-12-20):
前排就做,坐等高人

网友:
震荡频率是多少?接到ADC出现的是空载还是阻尼?

网友:
回复 楼主:

   静待大牛解答,学习中。。。

网友(2016-08-15):
只加电容负载可以工作接上实际电路出现欠阻尼震荡,我怀疑是你仿真时的电容负载比实际负载小;空载时出现等幅震荡很不可思议,难道是反馈环接反了?最后,vref的buff对摆幅要求不高,不管是出于对稳定性还是功耗的考虑,都建议用套筒式op而不是两级op。

网友(2025-01-08):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