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怎么判断一个MOS管是否处在亚阈区啊?

楼主(2011-02-26):
怎么判断一个MOS管是否处在亚阈区啊?我想把bandgap的功耗做小,但又担心管子进入亚阈区,该怎样判断啊?

以前好像有人提过是多少uA 每个W/L的,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subthreshold 不是挺正常的,为啥不想用啊

网友:
呵呵,楼上的回答挺搞笑的!

网友:
看vgs-vth判断工作区

网友:
可以在仿真后results里面查看

网友:
是啊 饱和区和亚阈值区其界限是什么呢

网友:
ADE中print可以打印MOS管的参数,在列出来的数据倒数位置,有一个region,0表示截止,1表示线性,2表示饱和,3表示亚阈值。

楼主(2011-04-17):
谢谢指点! spectre run完DC后,在Result > Print > DC Operation Point 里找到了了这一项。

晕,原来ADE 就是analog design envirentment啊,一直都以为是其它的tools

网友:
对啊,以前就是用10楼的方法看的,print管子的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亚域值区工作的MOS管相当于三极管,用来做超低功耗基准最好了。在RFID等超低功耗芯片中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看电压值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hspice 有输出工作区的功能吗?

网友:
现在要低功耗就要亚阈值,大家已经不大care是否亚阈值了。

网友(2013-05-16):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region=4是什么工作区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Hello,好像国内工艺的Vth在Corner的变化范围最小都有+-150mV,亚阈值区的设计能否实现值得商榷。
参考国外0.35um的Vth居然控制在+-50mV,以此高性能器件实现亚阈值估计比较靠谱。
据说现在的28nm模拟设计,偏置在亚阈值区域是常态,实现低功耗。

网友(2017-04-11):
又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