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FSDB 波形问题

楼主(2011-02-26):
我用vcs 已经生成了fsdb文件,但是用veridi打开时,get sinnal 时却发现没有信号的波形信息.
我的testbench里也加了: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dec.fsdb");
     $fsdbDumpvars(0);
end

网友:
楼主第一次用这个软件?

楼主:
-解决,呵呵 不小心把 -P /home//novas/share/PLI/vcs/LINUX/novas.tab  /home//novas/share/PLI/vcs/LINUX/pli.a
设成 /home//novas/share/PLI/vcs/LINUX/vcs.tab  /home//novas/share/PLI/vcs/LINUX/pli.a

网友(2011-11-28):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2-02-12):
回复 网友A:

   你头像太拉风啦

网友(2014-12-29):
我的神啊,原来是这样解决的啊,这破工具

网友:
4楼的解法不适合我,我是 -f file.f 中写错了 -v lib.v 导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