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dence ELc(encounter libaray character)问题

楼主(2011-02-26):
hi,thanks for you attention!
I use ELC in my work ,when i type the "db_prepare -force" there goes the warning:
elc>  db_prepare -force
==== Simplify Mode ====
MODEL FILE: amic5n.scs ( #size = 4486 )
Reading MODEL: AMI06N
Reading MODEL: AMI06P
SUBCKT FILE: amic5n.scs ( #size = 4486 )

SUBCKT FILE: dut_sub.scs ( #size = 287 )
Reading SUBCKT:INV
Expanding SUBCKT:INV
Writing : foo.ipdb/INV.design
Writing : foo.ipdb/INV.design/body/path
Writing : foo.ipdb/INV.design/body/instance
Writing : foo.ipdb/INV.design/body/net
Writing : foo.ipdb/INV.design/boundary/port
Reading : foo.ipdb/INV.design
==============================
      DESIGN : INV
==============================
--------------------
--------------------
D0000: : POWER
--------------------
=> 1 vectors generated
Writing : foo.ipdb/INV.design/simulate/spec
Writing : foo.ipdb/INV.design/simulate/subckt
[WARNING(db_prepare)]alone net : A is found. => [reset to ground]
[WARNING(db_prepare)]Please check whether supply nodes are marked global in the netlist, if not specify them with .global statements
[WARNING(db_prepare)]alone net : Y is found. => [reset to ground]
[WARNING(db_prepare)]Please check whether supply nodes are marked global in the netlist, if not specify them with .global statements
[WARNING(db_prepare)]alone net : VDD is found. => [reset to ground]
[WARNING(db_prepare)]Please check whether supply nodes are marked global in the netlist, if not specify them with .global statements
[WARNING(db_prepare)]alone net : GND is found. => [reset to ground]
[WARNING(db_prepare)]Please check whether supply nodes are marked global in the netlist, if not specify them with .global statements
Writing : foo.ipdb/INV.design/boundary/port
Writing : foo.ipdb/INV.design/body/type
================================
  stimulus generation  summary
================================
Name            #MOS    #DVEC   #RVEC
----------------------------------------
INV             0       1       0
----------------------------------------
                        1       0
Reading setup file : setup.ss
-          INV (CELL) -      typical - 2011-02-25 15:11:06 (2011-02-25 07:11:06 GMT)

then i type "db_date" ,it can not recognize the NOT gate
elc>  db_gate
==============================
      DESIGN : INV
==============================
DESIGN ( INV );
//      =================
//       PORT DEFINITION
//      =================
        SUPPLY0 GND ( GND );
        SUPPLY1 VDD ( VDD );
        FEEDTHRU A ( A );
        FEEDTHRU Y ( Y );
//      ===========
//       INSTANCES
//      ===========
END_OF_DESIGN;
- feed-through ( A ) is found
- feed-through ( Y ) is found
can you help me to deal with it ?thanks very much

网友:
在网表顶层加上电源地的pin试试

网友:
spice netlist 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真的是spice网表的问题 使用spp转换为spectre格式就ok了

网友:
toad
sdust.wwk

我的e-mail是 zhhicehua@163.com

可以的话我们交流一下,标准单元库

网友(2012-12-03):
回复 网友A:

    请问analog extracted这项用calibre可以提吗,可以的话,怎么提?

网友(2014-07-10):
回复 楼主:

    楼主,我遇到的问题和你的一模一样,你加我QQ好吗,254530108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啊,可以加我QQ吗,问一下这个问题,254530108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加我QQ,254530108,我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求帮助啊,

网友(2015-09-29):
Hi, I encountered the exact same problem, but got to fixed it after some struggling. I figure it is better to have it documented here.

Actually it is the model file, check if your model file is in the spice format. If so, convert it to the spectre format. In my case, ELC was running without problem after I convert the model file using

spp   -convert   <model.spice>   model.spectre

Help it can help someone, someday.